T61 0.07掉电维修 有惊喜!

楼主(2016-09-11):
这个烂机子太老了  太烂了 连照片都不想多拍  现在发出来 也只是想知道大家遇到过这种情况几率有多大 所以呢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可以说出来分享下

如主题:机子到手上的故障就是 上电到0.07后掉电  3V-5V待机电压还在

全板打值后发现故障点

这里的一个转换管子短路了  直接0欧   打开图纸后发现:

1.8 转1.8  是进北桥的  这个电压修得少  只知道它 和内存有关

后面打北桥上面的电容 果然有5个电容都是0欧的

到这里各位看官们的下一步该怎么办了呢?  选择拆桥的会有30% 或者 50%  ?  或者是 70%?

我的选择的把短路的电容一个一个的拆掉! 不是因为我懒  是这个桥我试过好几个是电容短路的了

上面的图片大家应该能看到  拆到第二个电容后不短了  那个电容是拆出来后给大家看的

亮机图呢就没有了  实在有想看的 明天我跟帖  机子还在店里没有取走 烂是烂了点还是可以拍照给大家看的

补充内容 (2016-9-12 09:34):
分享亮机图   12楼

网友:
芯片短路如果上面有电容,有时拆了会有惊喜!

网友A:
运气还不错哦,北桥没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气还不错哦,北桥没坏

我也只在这种桥上拆过几次  事实证明 这桥是真心牛逼

网友B:
楼主,你好,今天有台DELL跟你的一样,北桥电容短路了,给客户报价换北桥,客户不换,现在看到楼主的帖子,会不会我的拆了电容也可以呢,楼主是怎么处理的呢,换还是??

网友C:
短路一般会换  rtc短了会拆电容  其他没试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今天有台DELL跟你的一样,北桥电容短路了,给客户报价换北桥,客户不换,现在看到楼主的帖子, ...

这拆掉已经好了啊  还换它干嘛   这桥杠杠的

网友D:
果断加分,这这机器是Ibm,干北桥有点小难,意想不到拆电容拆ok了

网友:
真是惊喜,亏你能想到桥上面的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果断加分,这这机器是Ibm,干北桥有点小难,意想不到拆电容拆ok了

谢谢! 拆电容比拆桥方便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短路一般会换  rtc短了会拆电容  其他没试过

你说的是那个 比如G485 AMD的那款吧

网友:
桥上电容短路还真的不太注意,谢谢楼主分享,学习了。

网友E:
不知道桥上的电容 接1.5vn能不能烧的出来呢?

网友F:
这样也行吖   桥上的电容一般侧着值都很小的

网友:
主要是这桥灌胶

网友:
楼主 这么老的 电脑  还修    呵呵

网友:
不过想想也是  有钱赚干嘛阿布修  就当练技术

网友:
这样也行、涨知识了,但是一般电容短路的不多吧、

网友:
楼主果然是大师

网友:
这思路给力,居然想着拆桥电容

网友:
小电容想都想不到,是俺直接干桥了

网友:
还真是电容短了  666

网友:
以后遇到也要先拆电容试试

网友:
小电容引起的问题呀

网友:
你这是两个固障还是桥的问题导致前一个短路啊?

网友:
965 gm45 的北桥基本不会坏 为什么现在的桥那么容易坏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

网友:
果断加分 一般短路我都是直接换的  下次试试拆电容的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还有这个情况?  中奖了 哈哈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现在换个桥成本太大了

网友:
这样的机器基本修不到了

网友:
高招啊,没试过啊、

网友:
楼主好稳啊 要是我肯定就换桥了

网友:
果然是惊喜  以前桥短路 直接换 从来没试过 拆电容

网友:
厉害,这都对经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知道桥上的电容 接1.5vn能不能烧的出来呢?

可以说烧不出来  我这个烧的时候 只有一点点温热 根本不知道具体是哪里电容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样也行吖   桥上的电容一般侧着值都很小的

20多欧  最小的阻值

网友:
差点没看懂,,再看一边明白了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修好能收几个钱,特别是同行的

网友:
楼主很不错,无私奉献的精神值得学习。给你技术点个赞

网友:
是我的话一般就是拆桥,掉点就换板,,

网友:
看来桥电容也容易坏

网友:
很少注意到桥上的电容短路

网友:
这个系列的本子虽然很老了 拆装也很麻烦 但质量没的说 毕竟是IBM的

网友:
来自: 浙江杭州
厉害 如果是我果断换桥

网友:
拆电容比拆桥方便,
拆了电容还补上电容不?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啊,还没修到过,,,以后会注意一点的

网友:
呵呵 这真没试过

网友:
确实是有惊喜,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