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时序来维修 之 华硕 1000HG

楼主(2016-09-11):
        时间:这两天。
        地点:江西九江
       天气:天气比较凉爽,然后心情也挺好的。
---------------------------------------------------------------------------------------------
      前两天客户拿来台华硕的上网本,是华硕的EPC 1000HG。
接上可调电源发现通电有待机电流,但是不触发。拆开机器看到有点腐蚀。
主板正面:

主板背面:

不过不是很严重的,习惯性先打下对地阻值,发现PL401对地阻值只有8欧左右的。
打开图纸看下PL401是什么电压。

PL401为+3VSUSO因为华硕一般都有跳线的,我直接断开PJP402发现是后级短路。
直接上电烧机发现电流不是很高只有0.5A左右,但是这肯定是不正常的,应该还是哪里有问题。
但是摸不出来哪里烫,没办法只能一个一个断开了。好在华硕有点位图。直接上点位图。

然后开启了漫长的断开之旅当断开到了CL1的时候,发现+3VSUS阻值恢复正常了,
找到图纸发现这个CL1为时钟的供电,只是通过一个电感变成了+3V_CLK。

直接拆掉时钟芯片。阻值恢复正常了,料板上找了个时钟芯片换上去。

阻值正常了。但是还是无待机。
看到待机芯片有点腐蚀,待机芯片为RT8203,直接找了个MAX8734A代换上去。待机正常了,

而且可以触发到0.5A左右。一般能触发这种情况直接查下PLT_RST是否正常。实测无线网卡22脚。
发现22脚无电压。应该是南桥未发出复位。图纸上面有通用的时序。

到了这一步,因为CPU有供电了,然后就是CPU供电发出一个PG。

就是这个ADP3208的2脚,也就是时序里面的20步,实测VRM_PWRGD正常为3.3V。
既然这个正常了直接跳到23步的H_PWRGD。实测正常为3.3V。什么情况。看来到了这一步
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因为之前换过时钟芯片。按照正常的时序供电时钟复位。
那么供电正常了。查下时钟吧。直接上神器打下时钟吧。打了下14.318.

时钟很正常啊,我还发现好像时钟附近有腐蚀,害怕是断线了。直接用手术刀刮开。

实测发现无任何断线,好吧。那就是南桥的问题了。GBM的南桥,料板上面找个南桥换上去。
直接电流几次跳变。久违的LOGO出来了。论坛有这个BIOS和图纸我就不再重复上传了。

                                                                                   各位看官有分的加点分吧谢谢了。

网友A:
对版主只有崇拜,仰慕

网友B:
呵呵,这板真是难用啊,呵呵

网友C:
板主分析和修机过程序详细而且清晰,

网友D:
华硕很少有图纸又有点位的.好技术

网友:
楼主这技术真是杠杠的

网友E:
分析过程详细而严谨,谢谢分享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小白学习的,

网友F:
楼主技术牛掰,分析的很透彻,顺藤摸瓜,轻松找到故障点,一如既往的加分顶你。

网友:
这个不能喷 太厉害了

网友:
好技术,分析到位,一下就秒杀了

网友:
好技术,分析到位

网友G:
这款机器 。。。。

网友:
按时序,楼主掌握的很好

网友:
分析的有条不紊,厉害

网友:
分析的很好,学习下

网友:
楼主牛人也。看这样的贴子受益,谢谢!

网友:
精华啊精华,太值得学习啊

网友:
楼主思路好强大

网友:
楼主技术精湛,修的很好,这样的机器修这么大的动静,不值怎么收费,上网本速度很慢。

网友:
土豪,哦不!高手,我们交个盆友吧!

网友:
有图有点位修起机器来方便很多,对楼主的技术表示崇拜

网友:
厉害啊  分析的不错啊

网友:
高难度维修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很少修到了 以前有修

网友:
不求修好,才有沉住气的修,有个好心态才好。楼主是好样的,功力也扎实。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版主只有崇拜,仰慕

兄弟谬赞了,我技术也就是一般般。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这板真是难用啊,呵呵

难用?这个板子不怎么好,其实板子很便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板主分析和修机过程序详细而且清晰,

按照时序来的,没有什么大的分析。只要大家看懂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华硕很少有图纸又有点位的.好技术

这个板子比较老,所以有图纸的,图纸点位都有的修起来就很简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分析过程详细而严谨,谢谢分享

按照时序来,我一般维修都是直接反推。跳跃着查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技术牛掰,分析的很透彻,顺藤摸瓜,轻松找到故障点,一如既往的加分顶你。

谢谢加分,按照时序来修的话一般都能修好,。哪里不好杀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机器 。。。。

这款机器是都不值钱了,但是客户愿意出钱,我们做技术的能修好就行

网友:
版主的技术真让我膜拜,值得加分,学习了。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好好学习

网友:
电路图分析得这么....

网友H:
江西老乡啊,家里生意怎么样啊,这个上网本也是比较老了。

网友I:
头疼 ,双桥的机器接触少。。。 很多时序都不清楚

网友J:
有点位图,修起来还是轻松一些。

网友K:
华硕的楼主能找到时序?

网友K:
华硕的机器真是太坑啦,连个图纸都没,点位图看的也很头疼

网友L:
以后就这样板子就少了 切修且珍惜

网友M:
天啊,看的我都怀疑人生了,这么多故障也能修好?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N:
华硕的居然有图纸。。。

比较老的华硕都有图纸的。。这还是比较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高手,果然是大神级别的高手。想问一下这样修下来客户接受吗?

可以接受报好价格的150块钱,桥是料板上面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华硕的破机子啊我现在有一台本来是待机短路的

现在什么情况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架构的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P:
修好了了后发现不跑码啊

是啊,修好后发现不跑码蒙圈了。。

网友:
发个求助帖或者搜索下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资料齐全,料板很全,装备优良,头脑聪明,值得学习

这个资料论坛下载的到,料板的话挺多的几十块还是有的,装备的话波波是自己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R:
加分加分 简单明了 思路清晰

谢谢加分,简单明了大家都能懂是我的发帖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S:
平台复位的前提就是 cpu电源好信号  VRM_PWRGD  和所有电源好信号H_PWRGD逻辑相遇出一个平台复位信号 PLT_R ...

这个是直接桥发出来的,有的是门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T:
技术牛了!如果不忙可以修一下!如果忙就直接换板!这种老板现在应该不贵了!

现在不是很忙,价格150块钱还好,同行的修个也是这个价格

网友U:
引用 网友H:
江西老乡啊,家里生意怎么样啊,这个上网本也是比较老了。

我只是上上班,主要还是修新机器,只不过这机器有点发帖的意义,大部分机器都是秒杀的没意识。。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头疼 ,双桥的机器接触少。。。 很多时序都不清楚

双桥的机器还不好修啊,简单,我喜欢双桥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点位图,修起来还是轻松一些。

嗯,华硕的机器其实挺好修的相对于现在的机器,我认为点位图比图纸还好用点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华硕的楼主能找到时序?

时序这个是图纸里面带的,时序其实大概就差不多,时序在心中

网友:
引用 网友K:
华硕的机器真是太坑啦,连个图纸都没,点位图看的也很头疼

还好啊,点位图挺好的,现在很多厂家出来的都没有打标号

网友:
引用 网友L:
以后就这样板子就少了 切修且珍惜

嗯,现在这种板子就很少很少了,当年学的时候这个还算是新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天啊,看的我都怀疑人生了,这么多故障也能修好?对自己一点信心也没有了

这些都是些简单的问题,由于进水的不好说故障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U:
我只是上上班,主要还是修新机器,只不过这机器有点发帖的意义,大部分机器都是秒杀的没意识。。

家里上班工资怎么样,看你都是版主了应该做了很多年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家里上班工资怎么样,看你都是版主了应该做了很多年了吧?

做了6-7年吧。,

网友V:
看来是做了多年了, 料板真齐全 。

网友W:
进个水  把待机芯片 时钟 芯片  南桥都进坏了,还真是少见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X:
楼主技术牛掰,分析的很透彻,顺藤摸瓜,轻松找到故障点,一如既往的加分顶你

网友Y:
这样多故障的维修是要有技术,时间,和金钱的完美配合才能完成的

网友:
思路蛮清晰的,6666

网友:
学习了很给力的帖子

网友Z:
思路很清晰,真想听听迅维的课

网友P:
今天我遇到2台都是显卡不过,重做也一样

网友:
分析透彻 , 一眼明了

网友:
lz,我们这很多这主板,都卖不掉,前段时间当废品卖了,10块/斤

网友:
知道时序就是好

网友:
能看图片修机  学习了

网友:
维修时间长,积累了好功底分析出来简洁明朗,,,分已加

网友:
楼主很牛B.分析的很细  对我的启发很大

网友:
华硕的机器头疼啊

网友:
太厉害了 什么时候我也能会修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挺多的,修好不容易啊。

网友:
上路清晰,好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V:
看来是做了多年了, 料板真齐全 。

做了6-7年吧,T21的板子都有。。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进个水  把待机芯片 时钟 芯片  南桥都进坏了,还真是少见

进水的机器什么都有可能,看来你还是修的少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技术牛掰,分析的很透彻,顺藤摸瓜,轻松找到故障点,一如既往的加分顶你

一般般了,分析的是按照时序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样多故障的维修是要有技术,时间,和金钱的完美配合才能完成的

确实这个板子不值钱太贵了客户就不修了,如果我没时间也不会帮他修

网友:
引用 网友Z:
思路很清晰,真想听听迅维的课

想听的话直接报名就好了对你的有很大的帮助的

网友:
引用 网友P:
今天我遇到2台都是显卡不过,重做也一样

什么型号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