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极其幼稚的问题

楼主(2016-09-11):
戴尔的m5010,北桥虚焊,要改风扇长转,是不是把fan drive这个直接接5v,勿喷...

网友:
只有是5v一班都可以可以改在usb 那

网友:
没错!我一般找控制开关管或者温控芯片,直接短接输入输出

网友:
最好接3.3V  不然5V的风扇特别响

网友:
直接看红色的线就行了。。

网友:
3.3也可以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