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S 键盘大小写切换灯亮 内外接不显维修

楼主(2016-09-11):
如题:  故障不重复了  懒!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但是论坛好像没看到相关的帖子!也不知道是不是我没搜对

下面就直接进入秒杀吧!

镊子的2头所指  一个是小6脚的 双3级管  一个是100K的 电阻

我的修法直接去掉这个管子不要  换个10K的电阻上去!

其实 去掉管子就能亮机的了  只是 华硕这个电阻坏的太多了  怕返修才去换那个电阻的

补充内容 (2016-9-14 19:24):
不好意思!我错了...... 这个机子又回来了!看视频的时候会闪屏  把那个管子装上去后拷了一个下午 OK!

网友A:
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

维修界的大佬  别调侃小弟了

网友B:
这个有个帖子,不过是加了权限的,我修过一次,不过当时等级低,权限不够,还是叫同行帮我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有个帖子,不过是加了权限的,我修过一次,不过当时等级低,权限不够,还是叫同行帮我看的

还真的是不知道呢

网友:
主要是上面的排阻问题。。

网友C:
写的在详细点就好了

网友:
这个是个什么电压没出来?

网友D:
如果能说明原理这个帖子就很有学习价值,这样就是依葫芦画瓢,搞好了也不知所以然,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没有原理分析只能是看的稀里糊涂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写的在详细点就好了

没什么耐心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如果能说明原理这个帖子就很有学习价值,这样就是依葫芦画瓢,搞好了也不知所以然,感谢楼主分享。

这里是控制 显卡2个电压的  3.3V 和1。8V

网友:
华硕的机子还讲什么原理哟,能修好挣钱就可以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看见烂华硕的通病 必须记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里是控制 显卡2个电压的  3.3V 和1。8V

谢谢楼主指点,明白了。

网友:
没有搞懂原理,下次碰到只有学着修了

网友:
楼主很厉害啊,值得学习啊。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