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VS198D不开机 电压不稳

楼主(2016-09-11):
就是电源板带不动负载,所以不显示,灯一闪一闪的,就是这个电容坏了,换了就好了,如果换了还不好的话,那么就换其他的电容试试,一个个试试,有的时候也未必就是这一个坏了。这个电容是10V 1000uf的。

网友:
看着也没坏,怎么找出来的。。。、

网友:
我碰到带不动负载的 都是把电容全换了先  也不麻烦

网友:
一般负载带不动的直接全部电容先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