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960GM-VGS3 FX 复位亮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11):
华擎960GM-VGS3 FX 复位亮维修一例

主角:华擎960GM-VGS3 FX
故障:复位灯亮

检测:根据AMD主板的时序,先测内存主供电为0.9V(不正常),芯片为RT8210B,测1脚,5脚有12V供电,7脚有1.3V.更换芯片之后,内存供电为1.5V.

    开机复位亮还是亮,再测桥供电为0V,正常应该为1.2左右。查桥供电芯片为RT8210B.测1脚有12脚,5脚为0V(不正常),连接5脚的保险电阻开路,更换电阻,RT8210B芯片。桥供电恢复正常。、

   再次开机复位亮还是亮,查时钟,测PCI_E 的A13 A14脚电压为1.3V左右。(正常的应该为0.4左右),找时钟IC更换之后。主板恢复正常。

备注:时钟型号为更换型号。型号明天写上,和BIOS......

网友A:
师兄没有图纸或者点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师兄没有图纸或者点位?

华擎的没有……图纸都没。暂时只有ASUS MSI GA等

网友:
怎么一下坏这么多东西

网友:
华擎的板子确实不怎么样啊。坏这么多东西。。

网友:
这板子怎么会坏这么多东西来。

网友C:
这块要收客户多少钱啊?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维修难度比较高这里的保险电阻一般是连接芯片供电脚比较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块要收客户多少钱啊?

收了80元

网友B:
原时钟型号:9LPRS485DGLF
更换时钟型号:9LPRS485CGLF(拆ASUS AMD3的主板)

960gm-vgsw3 fx 1.03.rar

网友:
高手 向你学习

网友D:
一修板,怎么那么多问题?一般都是一个,或者二个。

网友:
电压异常导致的重复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修板,怎么那么多问题?一般都是一个,或者二个。

一般都是坏1个或者2个,好少坏3个的……

网友:
感謝分享信息和知識

网友:
高手,向你学习了

网友:
这么多故障,是人为故障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擎的没有……图纸都没。暂时只有ASUS MSI GA等

那BIOS总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擎的没有……图纸都没。暂时只有ASUS MSI GA等

华擎960GM-VGS3 FX REV.G/A 1.03的BIOS麻烦传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时钟型号:9LPRS485DGLF
更换时钟型号:9LPRS485CGLF(拆ASUS AMD3的主板)

我这片是档d1 刷了大神你的BIOS后还是挡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