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X45VD无待机维修至触发上电0.9不显精修

楼主(2016-09-11):
这个蛋疼的机子把我折腾了2小时,奶奶的,进水的机器,先说明一下这个机器再修好以后测电感我才发现通电是只有5V不出3V,按开机键以后才出3V,见得不多,很多机器都是待机出3V不出5V按开机键触发才出5V,这里大家就要左下笔记了。具体原因由于太忙也没时间去纠结在这里,咱还是节约时间。
换掉8206以后待机5V出了,3V没出,刚开始以为待机还有其他问题,按下开机键上电了,电流0.00-0.35-0.85-0.90-0.85停住,看到这电流立马想起板载内存了,找到内存屏蔽点4号位电阻移到1号位插上内存无效,看来不是这里问题,继续找,测到M26U标示铝电容下面大电感没电压,问题来了,这里正常是0.85-0.95V,这个电压不出那是不可能亮的,果断换掉CPU供电芯片故障依旧,测大电感板子背面场管阻值正常,G极和S极阻值也正常,仔细看了看发现高端管左边5个6脚元件也有轻微腐蚀,这里使用放大镜才看出来的,引脚只有一丝黑点,这几个元件还好手上有料板,拆了3个换上去,旁边的3电容也换掉了,怕以后漏电,通电电流刷刷上到1.1-1.20-0.95,测大电感0.9V出来了,接屏线亮机,拷机了半小时正常,收工。这板子也就2个问题,待机芯片坏,图上最上方3个6脚元件坏(估计有的没坏),还是都换了安全。走了一点弯路,事先没有测大电感的电压,不然最多30分钟搞定。

网友:
今天修了5台机器,其中4台问题不大都是显卡虚焊和南桥虚焊,没啥技术含量就不说了,X45VD的板子遇到不多,缺点实战经验走了一些弯路,希望大家看到帖子以后避免浪费不必要的时间

网友:
你的头像给了我看下去的动力,哈哈,修华硕体现技术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维修过程。

网友:
生意不错呀,我这一天能修个二台就不错了。楼主在哪里搞维修?

网友:
2小时一台机对我来说已经算很快的啦! 想不到楼主都是半小时秒杀,在下佩服!

网友A:
从别处直接拉一个电压试试

网友B:
是盲修还是有图纸.

网友:
这种没丝印的板子最难修。我估计是修不了的。

网友:
换的CPU供电芯片就跟没换一样  焊功太牛

网友C:
楼主一天能修5台生意很好啊想不发财都难,楼主在哪里干一线城市?

网友:
楼主一天能修5台,生意真的这么好?

网友:
楼主修的真心不错

网友:
不错,有技术的人才。

网友:
不愧为版主含量杆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别处直接拉一个电压试试

这个电压无法代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盲修还是有图纸.

没有图纸,那个板载内存屏蔽失效大家应该都知道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一天能修5台生意很好啊想不发财都难,楼主在哪里干一线城市?

在老家,小城市。

网友:
楼主修机的速度真快,望尘莫及。加分

网友:
客户出得起价钱就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