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排阻问题?为什么拆下来量阻值都正常,就是不能用

楼主(2016-09-11):
如题,很多都是换了才行,但是拆下来排阻测试阻值都是正常的。

网友:
排阻是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A:
感觉是相邻电阻之间漏电,不是阻值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相邻电阻之间漏电,不是阻值改变

是有这个情况

网友B:
换上新的好了,就别纠结这个问题了

网友:
不是搞研究  换上能好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上新的好了,就别纠结这个问题了

我觉得还是可以探讨的,如果什么都不纠结,搞维修的意义何在,就是为了挣钱吗?找不到问题
下次你还是搞不清

网友:
你看下排阻的构造再测测,有的不一样,不是直接测两端的

网友:
有的漏电..

网友:
工会经费光开关反馈给

网友:
也有可能是不稳定

网友:
的确,有时候量到阻值都正常,但还是换了就好,下次多注意下,取下来也量下,在路测可能不准

网友:
可能是不稳定,换好就行了

网友:
部分是焊点有问题

网友:
这种东西是测不出来的,不用纠结

网友:
怀疑的直接换新

网友:
换了好了就行了呗

网友:
直接换新排阻。

网友:
应该是测试不出来的,,,

网友:
是的。我也遇到过,不知原因

网友:
仔细观察一下看

网友:
换上电压过去了 那就是他的问题了

网友:
我刚遇到了,MD 测量阻值正常,对地值也正常,电压就是过不去 气死了

网友:
可能是万用表不够好吧 可能要用其他仪器测

网友:
多谢分享以后遇见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排阻看不出来的。换过了 依然这样的话跟排阻没关系了吧。

网友:
空焊 漏电 都不好说 也不好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