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ELL S2330MXC显示器开机提示适配器错误,10秒关机

楼主(2016-09-12):
接到一台同行送来的DELL S2330MXC显示器,开机屏幕提示“wrong power adapter detected
the display will shut down in 10 seconds”大概意思就是说:检测到错误的电源适配器,该显示器将在10秒后关闭;刷错MCU程序,基地找的,就一个,刷了也是一样的问题,应该可以排除程序问题。电源适配器是原装的,用可调电流表也是一样的问题。板子又买不到,难产了这下。。大伙修过这个问题吗?欢迎探讨欢迎赐招。上图

网友A:
显示器也和笔记本一样了,要检测适配器了,,,查一下检测那根针

网友B:
这东东应该像台机主板上的USB电压检测一下。分了个检测电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显示器也和笔记本一样了,要检测适配器了,,,查一下检测那根针

中间那根针是正极,电压都很正常。测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东东应该像台机主板上的USB电压检测一下。分了个检测电压出来。

这显示器没有USB借口,只要一个VGA、一个DMI,其他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间那根针是正极,电压都很正常。测试过了。。。

那它总得有一个极是用来检测的,,,,

网友D:
可以清空下24C08看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可以清空下24C08看看

感觉没那么简单。。明天再试试你说的。如果没有用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感觉没那么简单。。明天再试试你说的。如果没有用呢?

wrong power adapter detected . the display will shut down in 10 seonds
这个故障你修好了没有,今天我也遇到一台S2330MXC和你同样故障,不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E:
wrong power adapter detected . the display will shut down in 10 seonds
这个故障你修好了没有,今天 ...

没修好,换板了。。你继续努力。。弄好了分享下。。

网友:
换一个65W的电源适配器试一下

网友F:
换个适配器试试,也可能是电压检测线路出问题了,这个电压检测电路应该跟主板上的电压监控电路的原理差不多,先通过电阻进行分压,然后再对分压电阻上的电压进行计算得到实际电压。如华硕有一批主板监控到电压过高好像就是分压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换个适配器试试,也可能是电压检测线路出问题了,这个电压检测电路应该跟主板上的电压监控电路的原理差不多 ...

RTD2281第50脚是5V检测的,电压3.3V正常,没有发现其它电压检测的啦

网友:
那估计就是bios的问题了

网友:
已经解决了。换了板也是这样,于是我查看了机壳背面的适配器输入参数,发现这款显示器使用的是12V 3.33A的适配器,没注意用户拿来的适配器是19V,更换适配器就OK了。我都觉得好乌龙

网友:
引用 网友E:
wrong power adapter detected . the display will shut down in 10 seonds
这个故障你修好了没有,今天 ...

已经解决了。换了板也是这样,于是我查看了机壳背面的适配器输入参数,发现这款显示器使用的是12V 3.33A的适配器,没注意用户拿来的适配器是19V,更换适配器就OK了。我都觉得好乌龙

网友E:
我用的是可调电源试的,电压确定是调在了12V上。还是会报错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是可调电源试的,电压确定是调在了12V上。还是会报错

我用可调电流也试过,调成12V就不会出现问题了。你在检查下

网友:
好乌龙啊,哈哈,没烧什么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