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老机器S41,独显不显示维修。

楼主(2016-09-11):
今天小雨,店里没啥生意,晚上准备关门了,同行送来一个老本子,明基S41独显,通电发现电流跑到1.4左右不显示。说实话老机器,价格开不高,没啥兴趣,碍于同行面子,拆机修理。首先测了rtc电池,ok。电流到了1.4,基本供电全出。测了下板子的PLTRST#,3.3v。ok,没问题。看电流没啥跳变。感觉没过内存,侧内存条件没问题。顺手热风枪吹吹显卡,没啥反应,只好上示波器,去测时钟。所有晶振时钟ok。我还是怀疑桥和显卡缺少条件,就接着测时钟,找到时钟芯片U19,对着外围排阻猛戳,当测到PR3排阻时发现没有波波,但是拆掉pr3排阻时钟芯片还是没有输出时钟。发现这路时钟是到北桥的,测了下到北桥这路时钟对地电阻,没啥问题,苦于这个时钟芯片没有货,脑子就想找个法子借个时钟,看了下PR4,也是100m,我就抱着试试态度,直接拆掉pr3,从pr4借了时钟,上电发现电流跳变,接上屏幕,开机,亮机。

网友:
这样接时钟会不稳定吗?,不过楼主维修思路杠杠的

网友:
能量到波形吗?

网友:
找到问题了,解决问题才是关键。不需要按部就班,循规蹈矩。灵活运用现有的条件排除故障才是维修最高境界!

网友:
好技术.谢谢分享.下次也试试看怎样

网友:
问一下,这个代换的时钟稳定吗?

网友:
好一招乾坤大挪移,爱慕啊

网友:
加分,太牛逼了,懂得变通

网友:
这是个好办法  不知道稳不稳定

网友:
北桥缺时钟吗这个修的牛逼

网友:
我是新手,,,,想问下现在时钟都在桥里面吗

网友:
想不到时钟

网友:
没时间修这老板子,楼主凶

网友:
移花接木,下次可以借鉴

网友:
思路明确,值得学习

网友:
厉害  现在好多时钟是会影响这样的问题

网友:
维修的高境界,但是稳定性难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