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笔记本电容替换

楼主(2016-09-12):
请问在
笔记本
中这种电容替换是按个头大小就可以还是要看容值呢?
笔记本

网友:
最关键还是耐压。其后是容量大于等于原先的

网友:
无极性一般看大小 有极性的就要看值了

网友:
理论上是要耐压、容量等于或者高于原先的,但是我们在替换的时候往往直接在料板上拆,有的料板没有图纸,根本无法看其耐压和容量,建议拆USB接口附近的电容作替换,那里的电容耐压比较强。另外提醒楼主如果原先的是耦合电容一定要找耦合电容替换(耦合电容两端都不接地)

网友:
这种我都是看大小 。。

网友(1970-01-01):
来自
post_deleted
匿名卡

网友(2016-09-12):
一般大小一样就行

网友:
肯定不是只看看大小了,看图纸标注大小更换

网友:
不是耦合电容 看大小替换也可以

网友:
学习了,下次知道替换了

网友:
找差不多大小的就行了。。。哪里考虑那么多。。

网友:
容量,耐压值

网友:
大小颜色一样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电容替换看个头颜色

网友:
我也是看大小换

网友:
这个和直插式的一样啊,靠有图纸看容量还有耐压。

网友:
你图上标示的 看大小代换就可以

网友:
主要是耐压

网友:
我一般看大小

网友:
无极性看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