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经验]
如果你的PE安装不了win7可以这样解决

楼主(2016-09-12):
在装机论坛逛了一下,看到有个网友在用PE装系统的时候不能正常安装WIN7系统。
针对PE不能安装win7的情况,可以试试以下的方法进行尝试。
如果你用win7的PE加载时间将不会有效的32位程序还是真的找不到安装,并创建一个新的分区的前提Win7的镜像解压缩到您的计算机

第一步:先设置U盘为第一启动,然后开始行动: 重新启动机器,进入PE系统。在这方面,我说一次,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的WinPE WinPE的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其实,你可以把WinPE的理解为一个微缩版WINXP,他和winxp使用的差不多了,但大多数的功能是被禁止,因此他的体积非常小,虽然大部分的功能被禁用,但他不影响第三方软件的使用,如Ghost,PQ等软件仍然在WinPE中运行自如。
1。在Windows7的ISO镜像文件释放到C盘,如D:WIN7 ... 。当然,你也可以不建立win7的文件夹。在此需要注意的是,必须让你想点区分好点,尽量不要频繁调整硬盘各个分区的大小,尤其是主分区,必须考虑的。
2。进入PE,格式化C盘为NTFS。 C盘最好有更多的空间15G,安装的Win7可能要使用8G。在这里我建议,我们指出30G。
3。关键部分D:win7的副本启动,bootmgr的来源和三个文件复制到C包装清单。
4。在PE运行CMD,输入“C:bootbootsect。Exe/nt60 C:”(注意exe和/或NT60和C之间的空间) 成功返回后,看到提示声明,您的成功!然后重新启动计算机。
5。的U盘拔出,然后使用硬盘的引导,有win7的安装导入文件“月球的路径”,然后出现win7的安装欢迎屏幕上,选择好区域。语言,键盘,下一步,选择“设置”,然后在“Windows无法安装到磁盘”的提示没有出现,选择C分区,安装OK。在系统刚安装删除多余的文件
步骤2: 安装的系统有两个开始选择Windows设置的启动,我们该如何删除 以管理员的身份打开命令提示符下,键入:“MSCONFIG” 打开“系统配置”对话框中,选择指南】选项卡,选择“删除指导项目,请单击”删除“即可,注意小心操作
一般来说PE工具不能装WIN7的几率很小,但不排除上面的情况发生。
如果以上的方法还未能解决,可以尝试下载我们官网上的万能PE进行安装。

网友:
感谢大佬的分享,除非主板硬盘内存问题,没试过装不了WIN系统

网友:
感觉好复杂啊

网友A:
装不了肯定硬盘线或内存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不了肯定硬盘线或内存有问题

不一定哦,有的也是自己设置问题

网友:
碰到过,以后就有解决方法了

网友: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呵呵

网友:
很少PE安装不了Win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