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W150ER上电0.3维修 附BIOS 图纸 可亮机

楼主(2016-09-12):
同行拿来一台蓝天W150ER上电0.3.拆机上维修台.仔细量了一下发现3.3V  5V  1.0V   1.5V  有 .CPU跟显卡没电..看了下图纸发现1.8V没有.芯片是AX6615.  5角跟9角有3.3V    6角有5V.   8角EN有5V   3  4角OUT没有输出.这个芯片比较难找.想想了RT9025也是出1.8V的.能不能改上去呢...对比了一下图纸发现可以.经过一番功夫接好之后上电亮机.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但没有下载分了.希望楼主们多多给分.谢谢   附上图纸跟BIOS   本机是I7 2630Q ES  手头上有i3二代跟B系列双核都可以亮机的

蓝天W150ERQ

网友:
太粗了 不好看

网友:
呵呵  想多细啊

网友:
这么弄挺好 就是有点乱  塞机器里在粘一下吧

网友:
拿个1117-1.8  应该顶住吧

网友:
修好了就是好贴

网友:
修得好就行 。。

网友:
还好 只是 8脚小芯片 ,   蓝天应该专做性能高的机器吧

网友:
修的不错  绝缘要处理好

网友:
有图纸一般还是能修好的

网友:
哇,你够狠,搞得一堆

网友:
太粗了 不好看啊

网友:
蓝天修的少

网友:
修的不错,应该加分

网友:
  楼主真牛 这线飞的

网友:
1117不发热吗?扛不住吧

网友(2022-09-12):
评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