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528 接屏不显 外接显

楼主(2016-09-12):
三星 R528 接屏不显 外接显    测屏接口没有电压 谁有图纸给我一份  版号:
  MODEL:BREMEN-L3
  REV:1.2(100201)-4
  MADE IN CHINA

网友A:
吹吹显卡 这本有nec吧  干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吹吹显卡 这本有nec吧  干掉

屏接口都没有电     能跟 NEC有关吗    如果要是NEC坏了应该是进系统不定时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接口都没有电     能跟 NEC有关吗    如果要是NEC坏了应该是进系统不定时掉电啊

现在修好了没

网友B:
修好了 从别的地方借的电给屛供电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好了 从别的地方借的电给屛供电  就好了

O  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