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Y-A78LM3-RL南桥25M晶振停振

楼主(2016-09-12):
故障现象:开机能点亮,点亮瞬间有跑马现象,然后马上又没有了,用示波器测南桥的25M时,开机瞬间有起振,马上又没有了。
南桥有3.3V,1.0V供电(1.0V未知是否属于正常),南桥218-0697018已更换,25M晶振及外围两个电容一个电阻也已经更换,故障依旧,25M起振要求是什么?有什么原因会引起25M停振?

网友:
主板实物图

网友A:
供电有问题,或桥本身有问题

网友B:
加焊看看 BOIS刷个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有问题,或桥本身有问题

桥有问题的话不会和原来的故障一模一样吧?由于没有图纸或芯片的资料,供电是否正常,不得而知,希望有大神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看看 BOIS刷个看看

没有这个BIOS,有人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
先把供电一个一个的量了再说

网友C:
停止跑马后晶振管脚还有电压吗?

网友D:
是不是跑着跑着,没复位了,还是跑着跑着不跑了?说清楚好帮你,另外这个25M不用纠结他,不参与时序的

网友:
查别的问题吧,不是25m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停止跑马后晶振管脚还有电压吗?

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跑着跑着,没复位了,还是跑着跑着不跑了?说清楚好帮你,另外这个25M不用纠结他,不参与时序的

跑了一两秒后,码都没有了,像没复位,还没开始跑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跑了一两秒后,码都没有了,像没复位,还没开始跑码一样。

不复位的时候测RTC测南桥的供电,时钟,PG,等等

网友:
直接换板子 得了 主板还干桥啊

网友:
估计哪个电压没出来

网友:
找到故障点了,是CPU供电不够引起的故障,瞬间有1.3V,后来只有1.0V,更换CPU电源管理芯片RT8802A,能正常跑码了,但只修好一半,现在跑码跑到D4不跑了,有报警声,换了内存还是一样,怀疑CPU座虚焊,有空把CPU座做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