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P WiFi无法使用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6-09-12):
iPhone6P WiFi无法使用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iPhone6P

  【故障现象】:WiFi不能使用,其它功能一切正常

  【维修过程】:

  拆机后发现WiFi芯片已经不翼而飞,留下的是缺了几个脚的焊盘。补好几条线后,发现第10脚蓝牙开启信号对地没值。

图1 iPhone6P WiFi无法使用

  第10脚蓝牙开启信号。

图2 iPhone6P WiFi无法使用

  蓝牙开启信号是从电源IC出来,通过板层走线到WIFI芯片第10脚后再出来到PP3154_RF测试点,由于第10脚焊盘扯断所以不与PP3154_RF相通,不能从PP3154_RF飞线。

图3 iPhone6P WiFi无法使用

  试着挖孔补线没有成功,于是直接从第9脚WIFI芯片开启飞线借一个信号过来。

图4 iPhone6P WiFi无法使用

  进入系统后测试WIFI、蓝牙功能正常,WIFI与蓝牙同时打开或者单独打开正常,故障修复。

图5 iPhone6P WiFi无法使用

  本文作者:(迅维快修)以上内容精选自迅维论坛,迅维快修承接各种手机数码、电脑/笔记本板卡、数据恢复、平板等维修业务。

网友A:
借信号都能借,怎么知道可以从这脚借?这是什么原理,不是说WIFI不能单独换吗?

网友B:
同时的开启信号,怎么能单独打开无线和蓝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信号都能借,怎么知道可以从这脚借?这是什么原理,不是说WIFI不能单独换吗?

6sWiFi单独更换需要解除绑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的开启信号,怎么能单独打开无线和蓝牙

呵呵,我也想知道

网友:
精品收下观看

网友C:
这个焊盘是掉电了吗,必须用绿油来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焊盘是掉电了吗,必须用绿油来补。

估计是那个人拆WiFi芯片不小心搞掉啦

网友:
6不是都绑定硬件的吗??
不理解

网友:
这么说这个开启信号只要有高电平就好了,和在系统里面打开关系不大了

网友:
楼主飞线技术了得,两个字来形容NB

网友:
实在太牛了。

网友:
学习维修手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时的开启信号,怎么能单独打开无线和蓝牙

可能系统内的开启与关闭不是靠这个信号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借信号都能借,怎么知道可以从这脚借?这是什么原理,不是说WIFI不能单独换吗?

可以换吧,要擦原有ma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