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9al关机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6-09-12):
e49al关机重启不显示   关机后待机电流变为0.06  开机电流到0.6    U9301的控制电压没有了   那维修过指导指导

网友:
这个太难了  描述的不多不太详细  查条件啊  各个供电

网友:
正常开机 正常 ? 关机 到006 应该有电压异常查下

网友:
从其他地方拉来个控制  一切正常

网友:
路过,学习,有图片解释最好,谢谢

网友:
【新提醒】联系E49AL开机无显维修-迅维网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56443-1-1.html

网友:
我这个关机重启。 不显示桌面。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 看不见字符【不是暗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