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重装系统后出现蓝屏

楼主(2016-09-12):
电脑重装系统后出现蓝屏,代码9f。怎么办D:\我的文档

网友:
扫描一下硬盘了,或者看看是不是BIOS里面硬盘的格式要改一下。 蓝屏的问题太多,要一步步排除

网友:
谢谢,硬盘已经全盘扫描了,没什么问题时新硬盘。

网友:
调下硬盘模式看看,window 蓝屏代码分享,希望可以帮到大家。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18236-1-1.html
(出处: 迅维网)

网友:
检查一下计算机的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是否正确。主板BIOS设置中检查ACPI高级电源选项是否已经设置为“Enabled

网友:
扣掉主板上的电池放电 在装个系统 看看能不能解决!!

网友:
如果确定硬盘没问题,那就刷BIOS试试!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下试试

网友:
9F好像和显卡驱动有关系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安装时和安装后不是一个硬盘模式,就是装系统时是sata,装好后改成ach模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