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40 触发 不上电 刷BIOS 没解决

楼主(2016-09-12):
BIOS刷了 RTC电路没有问题 有的说换南桥也没好 真不知道该怎么弄  COMS电池放电就开 关机过一会又不行了 有没有解决了这个问题的师傅  解说一下

网友:
换桥试下  就是太麻烦了

网友:
修过这样的   一般都是刷了bios   有的刷了开机慢  有的正常  还有南桥坏的  这种新的小南桥爱坏

网友:
南桥坏的可能性已经90%了

网友:
放电就可以开机的话,说明桥是好的吧!换个EC试试!

网友:
南桥可能性比较大,换个南桥晶振试下

网友:
兄弟  看到你的表述就知道小白   你别修了  只会扩大故障

网友:
先查南桥的待机时条件吧,不行再换桥

网友:
小南桥挂了吧,侧阻止

网友:
我记得 论坛里看见过很多次有人发表这个故障   貌似是必须要换桥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