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a75-m le 系统内掉电,求解

楼主(2016-09-12):
能进系统,然后莫名的就关机,哪里都不热

网友A:
进BIOS看电压检测有没有出错

网友B:
有没那里没插好啊,电流保护了

网友C:
这应该还是哪里电压不足,仔细查查!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网友E:
掉电后是不是自动重启?
不管怎样,先刷个BIOS和换个系统

网友F:
掉电后还可以重新开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掉电后还可以重新开机吗?

不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掉电后是不是自动重启?
不管怎样,先刷个BIOS和换个系统

都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是不是开关的问题

开关那里也去了,还是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还是哪里电压不足,仔细查查!

从上到下,从前到后,全部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那里没插好啊,电流保护了

没有,接触不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进BIOS看电压检测有没有出错

正常,看过了,会不会是铁板了

网友G:
内存到复位供电都正常?

网友A:
那可能是CPU供电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内存到复位供电都正常?

正常,,,电容一套换过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可能是CPU供电问题了

都查过,未发现问题,波形正常

网友:
可能是温控问题。

网友:
是不是CPU坏了

网友H:
检查  THERMTRIP 温控。。。。。这主板还有 CPU附近的 三极管和排阻 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检查  THERMTRIP 温控。。。。。这主板还有 CPU附近的 三极管和排阻 很容易出问题

好的谢谢!我试试看,

网友:
我直接就换版了,这种问题修好了还不一定稳定.再出事了客户估计都把你店掀了.呵呵,开个玩笑

网友:
看看有没有虚焊~~

网友I:
引用 网友I:
请描述清楚!!是关机还是死机!!还是说屏幕不亮了

发错了!!问下怎么删除本条

网友:
是否又脱焊!

网友:
CPU换了吗

网友J:
先代换各种能换的器件  然后你既然有示波器  能在旁边看着探测掉电时的波波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先代换各种能换的器件  然后你既然有示波器  能在旁边看着探测掉电时的波波吗

谢谢,已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发错了!!问下怎么删除本条

没事,有自谦之心即可!

网友:
可以强制上电再找问题。

网友:
确认了,是温控

网友:
是温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