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1C CPU电压不出

楼主(2016-09-12):
手上有一片X1C 三代CPU的板,CPU 电压不出,开机掉电,查来查去 BPWRG不出,应该不是后面拉低了,我断开了后面的电阻.整板电压正常除CPU电压,无短路。……SAPWRG正常 DRAMPWRG正常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BPWRG要满足什么条件才出,屌大的朋友说下,平常IBM的板子修得少,附上图纸点位

X1C LGS-1 11246-1.pdf

网友:
我发贴是发的单机吗?不说没人回复,就流览的人都没一个!
我自回个吧

网友:
没屌大的兄弟吗,都娘们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