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6P维修

楼主(2016-09-12):
      一美女拿个6P过来修,询问得知是进水的,检查手机的时候嫖到美女手上戴着高贵的苹果手表,你懂的  废话不多说 ,进入维修
  拆机检查的确是进水机,进水痕迹不明显,上电800MA,几大件应该是没事的,,手摸CPU盖子发烫,判定应该是背光爆了。。。。
麻利的拆下主板,既然判断是背光的问题。第一步,显示座子打值发现异常,

      这路是由U1580输出经过一电感到显示座子的背光升压。U1580背光升压芯片负责管理屏幕右边的升压,
   第二步,背光打值异常果断拆下U1580后,单板电流显示是能开机的,接上屏幕显示阴阳屏, 如图,

   第三步,由料板拆下一个背光芯片按上去后发现上电又是800MA,继续座子打值依然是4脚异常,芯片应该是装好的,毕竟手感好,拆下背光升压BL34_ANODE输出的电感FL2044两端打值发现到芯片的打值500左右已是正常的。另一端到座子打值150,还是不对,去下在路的电容座子也拿下来了打值依旧,判断板层短路,观察此路背光升压测试点腐蚀严重,挖开后还是依旧

维修到此结束  ?

  若不自宫怎可成功,既然这条线路是单独供电的,那就能飞线了。
  1.取下座子,挖开4脚用绿油阻隔,固化后在绿油上固定好细线    如图

  2.把座子焊上去,效果如图

  3.飞线另一端接至电感FL2044的1脚后,座子打值500左右,正常。接上屏幕测试

  4.装机效果有点难看,

  5.测试功能,发现无法充电,没有外放,麻利的换尾插搞定,在测试,一切正常,
    维修结束,走了一些弯路,,总之修好了,,,,坐等收钱

网友:
羡慕啊,楼主又赚了一笔

网友A:
生压 帮你改为了 升压

多赚一点帮你改为了 你懂的

网友:
苹果修的真牛呀

网友:
那么小的板子,修起来真是麻烦

网友:
楼主很牛啊,又赚钱啦

网友:
修手机好啊,早知道就学手机了,可惜没有平台

网友:
虽然没有修过手机,感觉楼主很专业,这个能收多少钱。

网友:
可以多发发这种帖子 让我们学习一下, 很佩服会修手机电脑的

网友:
改修手机是趋势了。大写的牛

网友:
修笔记本 都要开始修手机了啊

网友B: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进水没其他 问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生压 帮你改为了 升压

多赚一点帮你改为了 你懂的

.....上班编辑的,时间紧,没有审核。谢谢月饼老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0.........................................你 .

网友:
接上屏幕测试稳定

网友:
实地出来的思路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