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6P维修

楼主(2016-09-12):
      一美女拿个6P过来修,询问得知是进水的,检查手机的时候嫖到美女手上戴着高贵的苹果手表,肯定能稍微的多赚一点。  废话不多说 ,进入维修
  拆机检查的确是进水机,进水痕迹不明显,上电800MA,几大件应该是没事的,,手摸CPU盖子发烫,判定应该是背光爆了。。。。
麻利的拆下主板,既然判断是背光的问题。第一步,显示座子打值发现异常,          这路是由U1580输出经过一电感到显示座子的背光生压。U1580背光生压芯片负责管理屏幕右边的生压,
   第二步,背光打值异常果断拆下U1580后,单板电流显示是能开机的,接上屏幕显示阴阳屏, 如图,
   第三步,由料板拆下一个背光芯片按上去后发现上电又是800MA,继续座子打值依然是4脚异常,芯片应该是装好的,毕竟手感好,拆下背光生压BL34_ANODE输出的电感FL2044两端打值发现到芯片的打值500左右已是正常的。另一端到座子打值150,还是不对,去下在路的电容座子也拿下来了打值依旧,判断板层短路,观察此路背光生压测试点腐蚀严重,挖开后还是依旧,,维修到此结束

  若不自宫怎可成功,既然这条线路是单独供电的,那就能飞线了。
  1.取下座子,挖开4脚用绿油阻隔,固化后在绿油上固定好细线    如图
  2.把座子焊上去,效果如图
  3.飞线另一端接至电感FL2044的1脚后,座子打值500左右,正常。接上屏幕测试
  4.装机效果有点难看,,
  5.测试功能,发现无法充电,没有外放,麻利的换尾插搞定,在测试,一切正常,
    维修结束,走了一些弯路,,总之修好了,,,,坐等收钱

网友:
如图,如图。 好屌  好麻利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我的怎么看不到图呢

网友A:
如果这个帖子有图就好了,没有图片不太好理解对于小白新手来说

网友B:
图在心中,维修过一台6P,故障雷同.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这个帖子有图就好了,没有图片不太好理解对于小白新手来说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7674-1-1.html,
发表的时候多发了一贴,上面是正式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图在心中,维修过一台6P,故障雷同.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7674-1-1.html,
发表的时候多发了一贴,上面是正式贴

网友:
想看看图,不知道图片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