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个电压问题,请教下

楼主(2016-09-12):
图中是个2个信号是,进过个Q,应该是自导通的mos管,然后。转换来的。主板上实物是电阻直接连接。请教下:
我断开了,这个2个信号。2端,一边是19V,可是,另外一个信号,为啥还有电压?9V????
图中的分压电阻,主板上,实物是没有的。。。右边的电压,怎么来的呢?
我追查后级,也只是说,右边的电压,是由左边的转换来的。先不管右边电压怎么来的。
这里用个0欧的电阻,一端19另外一端9V。让19V过去,从电路上理解,该怎么讲。
我过去就只知道,如上啦。。。可是上啦也不至于用0欧电阻啊。右边9V,也够高了。那么这个如何解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