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闪屏,该如何维修呢?

楼主(2016-09-12):
如上:主板就一个地方有疑惑。亮度调节017V,这个电压不变。然后,屏幕闪。之前的问题是:无背光,能看到字。该查地方,都查了。主板是华硕X455LD
闪,是供电部分不足么?我只有万用表。能量到的电压,都稳定

网友:
首先量下19V 和3.3稳定不啊。。。烂华硕  之前我修到过华硕排阻坏 引起的闪屏  搞死了。。。

网友:
亮度调节直接飞个3.3V给它看下

网友:
直飞3.3就不闪了。或者把屏的56脚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