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决联想g450开机电流0.8掉到0.6再到0.8不亮问题

楼主(2016-09-12):
论坛上很多问联想g450开机电流0.8掉到0.6再到0.8不亮问题,今天刚有一台是此故障,查遍无头绪的情况下幸运的量到这个点
pj604电压为0.几,马上打开图纸,找到pj604为+1.1VSP转换+1.1VS短路点,+1.1VS由这个电路产生

测1、3、5脚电压正常,4脚电压很低,想当然的就认为芯片不良,查资料用rt9173可以代换,立马换了一片,结果还是一样的问题,想想忘了量一下电阻,发现对地有不到100的阻值,果断的拆掉pc628,开机电流跳变正常,接屏亮机。

网友:
嗯,也是缺电压导致不跑马

网友:
楼主秒杀的节奏啊   快速收钱   佩服

网友:
可惜没有人加分呀,最近修机严重不够分。

网友:
没想到是一个电容坏叼了

网友:
这还真是秒啊。。  学习了 我给你加分吧 我只能加2分哦。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是缺电压导致

网友:
这种LDO芯片出现问题比较多,多是使用一段时间后功率不足,在一体机上遇到过几例

网友:
供电不正常啊 ,

网友:
这个我也修到过

网友:
我也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楼主说一下是怎么查到这个点的了??

网友:
感谢大大分享宝贵经验,先收藏...下次或许可以用到.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输出电压检测输出拉低

网友:
楼主厉害啊,给你加分啦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