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恶的E47A不认无线网卡 差点毁三观

楼主(2016-09-12):
先说说为什么毁三观啊,前两天给顾客修一个苹果,最后由于自己疏忽,屏线接口上有块海绵没注意,给压到屏接口上了,结果一开机呼呼的冒青烟,当时一头冷汗。中间省略一万字。。。。。万幸最终修起来了,烧了主板,又烧屏线,这款机器屏线不好换,需要拆屏。给咱们朋友提醒,苹果的屏线820-3115这款,屏线是双层的,外面是地,中间才是供电信号之类的,我不知道啊,直接给短接了,哎呦,,,想想都疼。都是泪啊,好歹给交差了。可刚交差呢,又来事了,这不,我开始怀疑人生了,,,,,预知下回,请见下文

机器型号;联想昭阳E47A
故障:不认无线网卡

此机器是同行送来的,说是顾客自己拆的,装起来无线不好使了,开单留机。
此机器拆开后壳就能看见无线网卡,我以为没接触好,就找了个料板上的无线网卡换上(正好是E47A)。故障不依旧了,卡LOGO,我擦,强制关机,再通电,待机直接0.65,不触发。不会又出事了吧,把无线网卡拆下各种尝试无果。我没敢动,想放一晚上让他冷静冷静。第二天来到故障还是一样,待机0.65.

没办法,不自欺欺人了,拆机,一模南桥巨烫。这时一千万只......从胸口奔腾而过。

怎么办?来时都好使的,现在不触发了?

修呗

中间各种打值没发现问题
最后突然发现usb口坏了。原来根源在这。如图:

然后测量USB口数据对地006.供电对地056.都有问题。数据对地就意味着南桥挂了

先把供电修好吧。供电来自u6,U6来自PQ29转换,是+5v_s5短路

不找了,烧鸡大法,最后烧到南桥发烫。
是通过R62到南桥的,果断拆掉,再去测量+5v_s5已经不短了,插上电源待机0.01,触发电流呼呼的往上跑。接屏亮机。居然能亮机,我很意外。。。。为什么南桥有短路的地方居然还能亮机,是因为某一个模块坏不影响吗、?
最终亮机检查,所有的USB不能用,这不用质疑了,南桥坏了,但是无线好使了,但是现在亮机了,我就占有主动权了。

最终想说,修机之前先检查外观,

修机之前先检查外观,
修机之前先检查外观,重要的事情说..........

突然觉得修这种能正常亮机的机器,光检测外观是不够的,要全面的检测各个功能,欢迎收看!

网友:
步骤不能落下  必须要心细  不能偷懒 也给大家提醒了

网友A:
修机器之前先测试 是必须流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修机器之前先测试 是必须流程

版主说的极是,经验都是这么来的,都是吃过亏才知道教训。清灰你那还要测试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说的极是,经验都是这么来的,都是吃过亏才知道教训。清灰你那还要测试吗

都要测试
避免麻烦

网友:
大意失荆州啊  细心再细心啊

网友:
仔细仔细再仔细啊。。。。。哎。。我们搞维修的 不容易啊。。。

网友:
不好修呀

网友C:
我还遇到USB不能用,南桥的问题(打黑胶的),换之前跟客户说好换这个有风险,这个我不承担,结果板子掉点很严重,要换板,客户直接跟我吵起来,要我恢复原故障给他的

网友D:
真没遇到过桥坏还能亮机的,楼主这个当时报价多少,换桥会亏吧

网友:
又长见识了

网友:
精品收下观看

网友:
奇怪,南桥短路还能开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还遇到USB不能用,南桥的问题(打黑胶的),换之前跟客户说好换这个有风险,这个我不承担,结果板子掉点 ...

这样的我也碰到过,加焊V3000显卡,我给她说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五,我不承担后果,加焊完不亮机,她接着就翻脸了,这样的就该装一个录音器,回头播放给她听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我也碰到过,加焊V3000显卡,我给她说成功率百分之九十五,我不承担后果,加焊完不亮机,她接着就 ...

我最后是不想跟他吵,就说换板的钱一人出一半,换板800快钱,我出400,他出400,其实那个板子就是360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真没遇到过桥坏还能亮机的,楼主这个当时报价多少,换桥会亏吧

同行的机器,当时以为只是接触不好或者系统不好,就报了150修无线。现在无线好了,要想修USB,那得重新报价,换桥350起,,,呵呵 ,你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