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神K650D-I5 D1开机几分钟自动进入睡眠状态

楼主(2016-09-12):
休眠开关已经拿掉了,有大神修改吗

网友:
系统重装过,也设置过适配器从不睡眠,没用

网友:
刷BIOS没嘛

网友:
没啊,都能亮机了会是BIOS吗,2分钟准时睡眠

网友A:
两个办法,刷BIOS,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办法,刷BIOS,换南桥

先刷BIOS,南桥好贵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