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无背光,WIFI严重掉点,二修,修复完成。

楼主(2016-09-12):
二修板:无背光、wifi模块掉点严重
一修处理过的wifi......
塑料也烫......
吐槽完进入主题
1.显示背光内联座:背光输入金手指缺失J2019-2角,引起无背光,更换新座子解决
2.下一步弄WIFI,难度比较大啊!!!
分析wifi模块点阻值,分析wifi工作时序
WIFI掉了好多点 一修乱挖线,一看就知道他修到一半放弃了。
把他处理过的全部清除重新测量找线,有些挖出几条 都不知要接哪条,一修有些还是挖错的。
控制总线唤醒信号的测试点都差点点被他弄废了,它通CPU的接不上这个WIFI就报废了,不可能为了WIFI冒险去搞CPU吧!!
补了11根,搞了半天,挖不出的外部飞线才把点基本弄好。
装上拆机芯片,不开机了。哎!!! 再换一个还是不开机。。。拆下它就能开机。
说明肯定是那里接错或者短路,再次检测哪条线出问题又搞了半个多小时,ok后装芯片开机看见了熟悉的WIFI
嘿嘿,这个WIFI估计给五百都没人愿意搞,太费时太累人了。
掉的点太多,稳定性肯定差了非常多,最后劝客户赶紧刚上卖了。

网友A:
太考验焊工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太考验焊工了 ……

对啊!手抖啊!主要还是耐心

网友:
      我就没耐心

网友:
精品收下观看

网友:
这种看到就放弃了

网友:
这个掉点也太多了,这种的基本放弃

网友:
练性子的活,楼主真有耐心

网友:
苹果手机飞线最考验焊工了,还需要耐心与细心

网友:
这种进水的吧

网友:
这个维修太累人了,而且信号差

网友:
累脖子啊。楼主好耐性啊。

网友:
非进水,应该是人为撬坏

网友:
楼主收多少维修费

网友:
这肯定是三脚猫换的液晶屏

网友:
纯粹的高手,这个好累的。

网友:
卖出去害人啊

网友:
楼主你这修苹果手机太牛了

网友:
这手机谁买了谁倒霉

网友:
大神请收下我的膝盖

网友:
楼主手工和理论一流

网友:
不容易,辛苦了这样飞线

网友:
还好这WiFi芯片其实可以先焊接到WIFI 对应的焊盘点上面,上绿油在焊接回去简单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