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触发正常走WIN界面黑屏无CPU电压

楼主(2016-09-12):
G31T-LM主板开机正常,走到WIN界面复位灯亮CPU无电压,不插硬盘重启后复位灯亮无CPU供电,开机正常的时候,测各个供电全部正常,重启后供电正常,就是没有CPU电压

网友A:
你这是亮机进入WINDOWS后又黑屏,再查时CPU没电压是吗,查下是否过热保护引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亮机进入WINDOWS后又黑屏,再查时CPU没电压是吗,查下是否过热保护引起。

不是,不装硬盘,刚跑马后点复位有时候没电压,有时候有CPU电压,装硬盘直接进WIN黑屏,风扇狂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