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8H6110L ic型號

楼主(2016-09-12):
IC燒毀看不出型號.   求 IC 型號

网友:
型号是ASM1442

网友A:
請問 ASM1442T與 ASM1442 能同用?

网友B:
可以找一下点位图,,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一下点位图,,

找不到 點位圖...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找不到 點位圖...

应该可以,可以试一哈,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可以,可以试一哈,我经常这么干

叫料. 等發貨來. 再上來 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ASM1442T與 ASM1442 能同用?

应该能用,最前面的字母和数字只要一模一样,仅仅是紧跟在数字后面的字母不一样,一般没什么大问题。

但如果是数字后面还有一杠再加字母的话,通常是拥有特殊工作条件或者特殊性能和功能的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問 ASM1442T與 ASM1442 能同用?

PDF一样的话就可以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一下点位图,,

淘宝看看有没有

网友:
它是电平转换的,,

网友:
ASM1442 确定无误

网友:
型号差不多可以试试代换

网友:
贴纸撕掉  下面才是板号    !

网友A:
哥.. 點位圖能分享嗎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 點位圖能分享嗎

已经发帖了,,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9602-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