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创维26L08HR黑屏(背光灯不亮)

楼主(2016-09-12):
最近接了一台创维26L08HR  LCD液晶电视雷击机,故障现象为三无。经过多天的维修,现在开机显示屏亮一下(刚显示厂家LOGO)就开始黑屏(背光灯不亮)。开机时,用万用表的交流档测任何一个背光灯管的电压,此时屏幕会暗亮(但亮度不稳定),若输入信号源,有图有声。后续怎样进行维修,求各位大师支支招,谢谢!

网友:
是不是lcd的

网友:
是的,感谢您的支持!谢谢!

网友A:
灯管有可能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管有可能有坏的,,,

感谢您的指点!我稍后再去检查灯管。谢谢!

网友B:
有图有声 那还是背光问题 继续查升压板这块和灯管 或者可以先去保护看下也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图有声 那还是背光问题 继续查升压板这块和灯管 或者可以先去保护看下也可以

感谢您的参与!我的维修思路跟您的差不多,稍后准备代换升压板的IC试试。谢谢!

网友C:
电源负载能力不行吧。

网友:
期待你的秒杀

网友:
高压保护了,换高压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源负载能力不行吧。

可能是电源还有问题,因为经过我的多次试验,拔掉四组背光灯中的任何一组都能开机

网友D:
修显示器时候遇到过换高压线圈后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   用万用表量时候就正常  不量就暗  还又高压的声音   后来加了一个高压电容好了  就是灯管接头处经常碰到那种蓝色的小高压电容  你试试  如果灯管没问题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修显示器时候遇到过换高压线圈后跟你说的情况差不多   用万用表量时候就正常  不量就暗  还又高压的声音    ...

好的,我稍后再试试。感谢您的支招!

网友(2016-10-12):
感觉是有一根或多根LCD灯管断路或打火导致的保护。如果有灯光驱动芯片的PDF文件,查一下看看能不能把保护先关一下,以便找到哪根灯管的问题。否则只有开屏一根一根看了

网友:
背光部分,加油

网友:
去掉保护看看灯管的亮度

网友:
去掉灯管保护电路看看灯管的亮度就知道

网友:
灯管与高压二个 其中一个,错不了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背光保护了

网友:
外机一个负载看会不会保护

网友:
高压板,灯管,实在不行就换板换人

网友:
打开看个究竟。

网友:
从没修过电视,,今天拆一台试试,竟然不知道从那开始拆,,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