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G4完全拆解:X光照片上场!

楼主(2016-09-12):
LG G4完全拆解:X光照片上场!

  G4拥有塑料外壳,5.5英寸显示屏,背面有电池和音量键很明显,但我对这种设计比较无感,不管用多久这种音量键在背面的手机,我都感觉不自然。G4拥有手动曝光设计,你可以调整白色平衡、ISO 、对焦,把快门速度调到30秒,拍出一些神奇的曝光照片。但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可避免的缺陷,用户没有办法调整成品的清晰度和色彩饱和度,只能将图片存进手机,上传电脑再处理,下面我们对LG G4手机进行拆机!

  LG G4外壳拆卸无需任何辅助工具,LG贴心地设置了一个卡口,可以直接用手抠开。

LG G4完全拆解 图1

LG G4完全拆解 图2

  外壳就这么轻松下来了,而且电池一看就是可更换的。

LG G4完全拆解 图3

  X光下是不是别有一番风味?

LG G4完全拆解 图4

  可拆卸电池!

LG G4完全拆解 图5

  LG自产的电池,典型容量3000mAh。

LG G4完全拆解 图6

  电压3.85V,典型值3000mAh、11.6Wh,最低值2900mAh、11.2Wh。

LG G4完全拆解 图7

  后壳看起来很普通,上边密布着塑料标签,正是它们使得后壳拆卸很容易。另外,看到那两个触点了吗?

LG G4完全拆解 图8

  X光照片上轻松发现了NFC天线,不是无线充电,需要特殊后壳才能支持Qi快速充电,但确实直接支持高通的Quick Charge。

LG G4完全拆解 图9

  来到中框,终于需要工具了,但也不过是简单的标准型螺丝刀。

LG G4完全拆解 图10

  但接下来就得撬开了。

LG G4完全拆解 图11

  中框顺利分离,电池槽底部可见型号LG-H811。

LG G4完全拆解 图12

网友:
  800万像素的自拍摄像头很容易取下来。
LG G4完全拆解 图13

  摄像头很小巧,自拍效果不错。
LG G4完全拆解 图14

  LG G4的主板形状比较特殊,但可以轻松拿下来,别掰断了就行。

  来看上边的芯片:

  红:三星K3QF6F60AM-QGCF LPDDR3 3GB内存、高通骁龙808六核处理器
  橙:东芝THGBMFG8C4LBAIR 32GB NAND闪存
  黄:博通BCM4339HKUBG 5G Wi-Fi无线模块
  绿:高通PMI8994电源管理单元
  蓝:DIT P9025A Qi无线充电接收器
  靛:高通WTR3925 LTE接收器
LG G4完全拆解 图15

LG G4完全拆解 图16

  这就是隐藏在内存下边的处理器,X光照。

LG G4完全拆解 图17

  翻过来看看:

  红:Avago ACPM-7717
  橙:高通WCD9330音频编码器
  黄:SlimPort ANX7816超高清收发器
  绿:高通PM8994电源管理单元
  蓝:NXP 47883 NFC控制器

LG G4完全拆解 图18

  1600万像素主摄像头也是很容易对付的。

LG G4完全拆解 图19

  F/1.8光圈、OIS光学防抖很强大,当前顶级水平。
LG G4完全拆解 图20

  前后摄像头合影:

LG G4完全拆解 图21

网友:
  X光下,主摄像头的复杂性凸显了出来。

LG G4完全拆解 图22

  侧面看,是不是有点像尼斯湖怪呀?

LG G4完全拆解 图23

  又一个好消息,耳机部分是弹簧触片固定的,也很容易替换的。

LG G4完全拆解 图24

  X光照片中最黑的是连接金属层,供电和传输数据。深灰色的是塑料壳。

LG G4完全拆解 图25

  振动马达也是弹簧触片!

LG G4完全拆解 图26

 没见过X光下的振动马达吧?两个椭圆形灰色部分是线圈,最黑的部分是振动部分。

LG G4完全拆解 图27

  从侧面:

LG G4完全拆解 图28

  集合图:

LG G4完全拆解 图29

网友:
LZ用什么设备照的X光

网友:
手机不错 工艺不错 呀

网友:
拆完了送给我吧。

网友:
受教了,回去买X光机

网友A:
x光 高大上有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x光 高大上有木有

上面的图片就是x光拍摄的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好好学习,走向人生巅峰,赢取白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