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判断桥坏呢?

楼主(2016-09-12):
如题,如何测量呢?测那些呢。intel现在的内存打值卡,是内存到cpu的对吧。不到桥。。。
因为,我没装cpu是无穷大。。。那么该怎么测量桥好坏呢。

网友:
这个你修的多了就知道了,没有绝对的

网友:
这个好像不好百分之百能判断。。很多要靠经验了。。毕竟我们没有工厂的那些工具。。

网友:
一般供电问题  桥短路的 好判断
时序问题 桥定性故障相对麻烦些

更多的需要经验了

网友:
判断双桥板的南桥坏,打USB的对地值,单桥的打桥供电的对地值,如果值很小或为0必坏无疑,再有桥的各条件都正常,就是不工作,也可以判断为坏,或虚焊

网友:
这个不知道怎么说,没有前提的一些个征兆还真不好判断桥的问题,现在四代五代的一旦桥坏就没得搞咯,成功率不高。

网友:
桥里很多模块啊,没有固定的能判断的标准吧

网友:
这一般都是经验积累的,真不好说的准,也有误判的,

网友A:
经验 测量  。。。。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经验 测量  。。。。

我想知道桥有哪些测试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