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M41-70 关机自动开机

楼主(2016-09-12):
M41-70关机自动重启   网卡拆了 也是一样   没有图纸  BIOS刷过 一样    求解    只要开机关机就会自动重启

网友:
慢慢查把,,,,

网友:
不知道怎么下手了

网友:
BIOS ,南桥,EC,一路干过去

网友:
干个南桥爽爽啊,哈哈

网友:
系统排查了吗  系统会引起这样o

网友A:
MAKE这个信号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MAKE这个信号查一下

WAKE#才对,桥也会拉低这个信号一个个排除

网友:
确实不太好下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