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 集显 掉电---解决

楼主(2016-09-12):
上来不定时掉电,一般都在5--10分钟内掉, 上手 搞散热  温控加焊  换过CPU  弄过bios 都不行   最后换的是风扇    好了  换上的风扇是不转的后面才转  风扇的供电端是方波   是不是方波不能改常转?

网友A:
风扇可以改常转的

网友:
改了常转会掉电啊!   换了个旧的风扇上去就不掉电了!  求  是不是这种机器不能改常转?只能换风扇?   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风扇可以改常转的

可是改了常转也是会掉电的

网友:
这个可以改风扇的,你的风扇是不是不对哦,再换个看看。。

网友:
我换了个风扇就不掉电了   但是温度肯定没改过常转的温度低   所以此机不是应为温度高而掉电  是应为检测到风扇转速异常而掉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