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版号DAOR62MB6E1 REV:E触发掉电

楼主(2016-09-12):
HP 版号DAOR62MB6E1 REV:E触发掉电,指示灯亮一下就关机了,有遇到的么?待机正常。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和缺电压信号的

网友:
掉电很多原因都会引起你要一一排除

网友:
电流上多少  出来那些电压  既然是求助帖 这些总归有吧

网友:
先测试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啊

网友:
先测试下 有没有短路的地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