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_E555_NM-A241_E555_NM-A241_AMD_DIS_HTET46WW_Q6 ...
LENOVO_E555_NM-A241_E555_NM-A241_AMD_DIS_HTET46WW_Q64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楼主(2016-09-12):
LENOVO_E555_NM-A241_E555_NM-A241_AMD_DIS_HTET46WW_Q64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文件

网友(2017-06-24):
以测试 OK 放心下载

网友(2017-09-19):
正常开关机不显示,刷此BIOS完美开机,PS:打胶的BIOS芯片,真臭。

网友(2017-10-23):
我的不触发,下载个试试。。。。。。。。。。。。。。。。。。。。。

网友(2017-11-30):
我的BIOS拆坏了,换了一个还是老问题

网友(2018-01-05):
下载用过了,好用。BIOS也打黑胶真是服了,以后把整个本子都用黑胶灌死得了。

网友(2019-04-21):
已测,好用谢谢大佬

网友(2020-08-14):
已测! 机器完美复活!谢谢!!

网友(2022-03-29):
已测好用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