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_G40-70M_G40-70M_NM-A273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楼主(2016-09-12):
LENOVO_G40-70M_G40-70M_NM-A273_OK_测试好或好机器备份
文件

网友(2017-06-19):
什么版本的楼主

网友:
你倒是来个图啊 楼主 你的I 几的 我的找不到无线网卡试试

网友:
开机不显 我下载下来试试 最后一次 弄不好就排除BIOS

网友:
版本 是 1.0 刷之前 把bios 电池取下 刷上去就好了

网友(2017-08-24):
我下载下来试试,如果不行可能就不死这个问题了

网友(2018-01-21):
板号一样 我的8M你的怎么11M啊 坑我

网友(2021-05-30):
CPU过热关机,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2023-12-21):
谢谢老板,正好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