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ACER E1-451G ,不触发!(第二弹)

楼主(2016-09-12):
看第一弹,来这里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04848-1-1.html

型号:ACER E1-451G
板号:EA40-CM 11267
故障现象:电流0.4A,不触发
维修过程:同行送来的,说是不开机让我抓紧看看,客户急用。板子拆出来,眼睛扫描一遍,没进水!
处打值都OK,然后加电,发现待机电流0.4A左右,按开关不触发!

很明显这个待机电流是不正常的,测公共点正常,目标锁定在待机电路。此机没有电路图
只好找个代用的,相似度很高。

图纸在这里,有需要的去下载: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45377-1-1.html

待机芯片为RT8223M,检测它的工作条件,VIN,LDO,ref,EN,EN1,EN2,都正常,
为啥不出PWM呢,肯定是坏了。
更换新的芯片后,上管G有动作了。。。

更换新的待机芯片后3/5v有了(其实5V输出是不正常的,这时没发现,走了个小弯路),
然后按开关,发后一路小跑亮机了。OK,装机。。。

悲催的开始了,装机后,待机电流又是0.4A左右,不触发!!!乖乖,
后来又发现新情况,就是多次断电后在加电有时会正常触发亮机,没有规律可寻。

无奈,只好在次拆机。。。。

二次拆机,这次可要更细心些。故障点应该还在待机电路,因为待机电流和刚来时一样0.4A左右,
3/5v无输出。
仔细排查RT8223M外围,发现不触发时,只有它的1脚EN1 和 2脚EN2不正常,
电压为始终是1.6v高电平状态,这个电压肯定不对,正常时应该为0v低电平。

EN1和EN2是由EC发出的S5_ENABLE转换成5V_S5_EN控制PQ4101来实现开启关闭的,
但是5V_S5_EN是正常的3.3v,PQ4101的3脚6脚也是正常的低电平,
过PR4107和PR4108后就成1.6v了,
实测PR4107是130K,PR4108是150K,这两个的阻值和图纸不符,但这不是问题所在,
根据RT8223M的引脚定义,EN1和EN2外围的电阻是用来设定过流阀值的,
这两个电阻的阻值可以灵活变动,图纸上也有标注OCP setting字样。

看来这个1.6v还另有其因。

刚才说到多次加电断电后机器可以触发亮机,心想可能有原件不稳定了,
然后在加电时测了下电感后端的波形,
一测,果真发现了问题。5v滤波不良!

可是在换完RT8223M待机芯片后测过电后端的波形是正常的,现在为啥不正常了呢?
可能是因为风枪焊接芯片时因温度变高而影响到滤波电容了,
所以测到电感后端是正常的,等温度低下来,电容就不正常工作了。

问题电容换之,5V电压完美出现。

测试多次都OK,故障不在出现,没有立刻装机,因为EN1和EN2的1.6v的异常电压还没查明出处。
重要的往下看,不看后悔!

看上图,这个板子的3/5v会自动上电165ms,待机芯片在这个时间内,
会检测负载的过压,欠压,过流,情况,如果负载出现问题,
EN1和EN2会保持在1.6v高电平状态,待机电流在0,4A左右,
即使强制拉低EN1EN2也无效,所以EN1和EN2外围的电阻是不可以拆掉短接的。

了解了待机芯片的上电过程,在看关机时待机芯片是如何动作的。

EC在丢掉SLP_S3#的高电平10s后才拉低EN1和EN2,关闭待机芯片的PWM输出。

这种关机方式和最常坏的D95280一样,都是为了降低待机功耗,更节能。

下面是D95280的图,可以看到都是10s后,EC才关闭待机芯片的3/5v输出,只保留线性电压。

OK,此贴到此结束!以上纯为本人观点,如有错误,欢迎斧正。

最后祝各位老板多修机发大财!附上亮机图,有图有真相!

求分,求分,求分!!!重要的事情来3遍。

补充内容 (2016-9-13 23:31):
多谢60楼的荣耀师兄指点,贴子里不触发时的待机电流应该0.04A左右才对,写错成0.4A啦,抱歉!

补充内容 (2016-9-13 23:37):
好多朋友问道电源和示波器,电源是普源的,示波器是麦科信,具体型号可以私信我,这里写出来貌似不太好

 会员1971782元2022-11-6 00:53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你那个是什么设备,这么高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就想知道你那个是什么设备,这么高端

没有啥高端设备,就一示波器呀,刚发帖是出2次错误,提示xxx不符合规范,结果却已经发上论坛了,版主看到的话麻烦删掉另一贴3Q

网友C:
楼主是高手啊 学习了

网友:
就单纯的只是一个恒流源,吗?哪里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没有啥高端设备,就一示波器呀,刚发帖是出2次错误,提示xxx不符合规范,结果却已经发上论坛了,版主看到 ...

我说的是那个恒流源,还可以看功率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

网友D:
我也有一块和你的故障一样

网友E:
前面说这么多就是滤波不良,后面一截小白表示看不懂想表达什么

网友:
楼主做了深入研究了,不错的维修思路

网友:
高手楼主总是在牛逼

网友F:
楼主发一下你这个电源的型号就加分。

网友:
这个可调电源真是高大上很喜欢。

网友:
厉害啊,给你加分啦!

网友:
分析很到位,这EN1   EN2只起电流极限设定的作用。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

网友:
有波波就是好呀

网友G:
楼主的电流表是什么牌子的,让人眼前一亮。

网友H:
老问题了,这个机器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楼主是高手啊 学习了

示波器我到现在还不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那个恒流源,还可以看功率

普源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E:
前面说这么多就是滤波不良,后面一截小白表示看不懂想表达什么

前面走了小弯路,开始没怀疑电容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发一下你这个电源的型号就加分。

不用发型号,你去TB搜普源可编程稳压电源就OK啦,有好几款可供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一块和你的故障一样

还没修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问题了,这个机器

看来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的电流表是什么牌子的,让人眼前一亮。

RIGOL的电源

网友: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我到现在还不会用

慢慢来,现在论坛里面有好多波波的教程

网友I:
电源不错  什么牌子的

网友:
楼主的家伙事挺好

网友:
楼主的仪器看起来好牛叉的赶脚,,高科技啊

网友:
修的不错,示波器用的很好。

网友J:
楼主最后en1.6v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最后en1.6v是什么问题啊

贴里有写到,是因为芯片保护了,所以强制抬高EN的电平

网友:
引用 网友I:
电源不错  什么牌子的

RIGOL的电源

网友K:
楼主设备很是牛啊    好高级的感觉  可调电源多少钱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设备很是牛啊    好高级的感觉  可调电源多少钱啊

TB搜普源可编程稳压电源就OK啦

网友L:
问下 波波是什么型号 的 想搞一台

网友M:
有台待机5V只有4.6V,但是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有时会开机掉电,掉电后3 5V又没了,待机芯片周围都换了还不行。。

网友:
对大神的敬仰如同滔滔江水连绵不绝,一发不.

网友:
会用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设备很重要,羡慕

网友N:
加分 ,分析的非常好!
jimces
多谢师兄支持
详情

网友O:
EN1,EN2正常为0v吗? 还有就是这两脚有木有PWM开关作用?
jimces
是0v,EN1EN2就是控制PWM输出的
详情

网友P:
不错,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楼主做得很对,那些说后面无用的人没有理解其中的道理
jimces
呵呵,师兄说的很对
详情

网友Q:
求楼主说下用的是啥牌子的示波器啊
jimces
麦科信的,4通道,
详情

网友R:
有一块和你的机器一样
jimces
这板子一模一样的图纸没有,只有参考别的图
详情

网友S:
像是通病 鸿基的电容容易坏吗
jimces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在论坛搜索过,也有人反馈这个问题,修没修好不知道,都是待机0.4A左右不触发
详情

网友:
这才是真正大师级的维修

网友:
会用波波就是牛

网友:
高手就是高手啊

网友:
好详细好详细,待机这么高原来是电容的事

网友T:
简单的问题被你绕了一圈地球说得那么复杂
jimces
哈哈,确实如此,不过一开始测5v后端是正常的,思路是关键啊,脑袋一蒙圈就不知查哪儿了
详情

网友U:
来自: 浙江杭州
这电源看起来好舒服 但是看价格好心疼
jimces
呵呵,买个吧,用着很好,
详情

网友:
不错,你的机器修好了,我的分也到手了

网友:
高手,加分了

网友V:
是0.044A 不正常待机电流说错了
jimces
对对,是写错了,少写一个0,哈哈,多谢师兄指点
详情

网友:
那台示波器多少钱啊

网友:
学习一下 维修思路 ok

网友:
高手在【迅维】,所我

网友:
电流表,示波器不错

网友:
必须加分  分析给力

网友:
又是电容滤波不良呀

网友:
楼主示波器 用的比较牛逼 高手

网友:
呵呵 挺详细的

网友:
楼主强大,波波用得好啊。

网友W:
这款机器好像都有这样的问题,不过主楼讲解的挺详细的,加分。

网友:
这设备感觉不错

网友:
难道你还没买示波器?抓紧入手一台吧,有了示波器可以解决好多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L:
问下 波波是什么型号 的 想搞一台

波波是麦科信的,你去TB店看看吧

网友X:
示波器用的真是不错i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有台待机5V只有4.6V,但是有时可以开机进系统,有时会开机掉电,掉电后3 5V又没了,待机芯片周围都换了还不 ...

可以查下待机芯片的数据手册,用示波器抓PWM的频率,在查下BOOT脚

网友X:
楼主修机器技术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N:
加分  ,分析的非常好!

多谢师兄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O:
EN1,EN2正常为0v吗?   还有就是这两脚有木有PWM开关作用?

是0v,EN1EN2就是控制PWM输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Q:
求楼主说下用的是啥牌子的示波器啊

麦科信的,4通道,

网友:
引用 网友P:
不错,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楼主做得很对,那些说后面无用的人没有理解其中的道理

呵呵,师兄说的很对

网友:
引用 网友R:
有一块和你的机器一样

这板子一模一样的图纸没有,只有参考别的图

网友:
引用 网友S:
像是通病  鸿基的电容容易坏吗

这个应该是通病了,我在论坛搜索过,也有人反馈这个问题,修没修好不知道,都是待机0.4A左右不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T:
简单的问题被你绕了一圈地球说得那么复杂

哈哈,确实如此,不过一开始测5v后端是正常的,思路是关键啊,脑袋一蒙圈就不知查哪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这电源看起来好舒服 但是看价格好心疼

呵呵,买个吧,用着很好,

网友Y:
这个电源不错啊,多少钱

网友:
这么快第二弹了,加分鼓励。仔细看了帖。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电源不错啊,多少钱

你去搜普源官网看,20V10A的就一款

网友:
引用 网友W:
这款机器好像都有这样的问题,不过主楼讲解的挺详细的,加分。

还好,您没嫌弃俺啰嗦,尽量写详细为新手好多看不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X:
示波器用的真是不错i哦

呵呵呵,示波器一般吧,略懂一二

网友:
引用 网友X:
楼主修机器技术真不错

呵呵,求加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V:
是0.044A 不正常待机电流说错了

对对,是写错了,少写一个0,哈哈,多谢师兄指点

网友:
楼主这设备 没得说啊牛

网友:
之前好像也有台机器有这样的通病,也是宏基的。

网友:
非常详细透彻  学习了

网友:
这玩意是通病  搞了好多了。。

网友:
楼主的一个普源电源价格都快顶上一台示波器了,设备叼

网友:
来自: 辽宁锦州
有示波器一直不太会用 特别是ADS不会看

网友:
修的不错,有波波就是好

网友:
这个恒流源看着很高级的样子,心动了

网友:
玩的很高深哦,,设备都是用好的

网友:
分析的很到位

网友:
学习了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很给力 学习了

网友:
不错啊,很值得学习

网友:
楼主我已经给你加分了,记得下次看我的贴也要加哦

网友:
我已经收藏了,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我也知道怎么修了哈哈

网友:
一看就是老师机。。。高手呀。。。

网友:
待机0.04,一般人都会以为有短路

网友:
谢谢你的示波器,受你启发,修好一台b460

网友:
是自己开的店吗

网友:
是自己开的店吗、在哪里学的

网友:
这么难的问题都能修好。

网友Z:
这么难的问题都能修好。那还有什么修不了的

网友:
是自己开店

网友:
引用 网友Z:
这么难的问题都能修好。那还有什么修不了的

技术一般般

网友:
楼主果然是高手,,,,传授几招给我么

网友:
还是搞不懂到底什么原因导致换了待机芯片还是用一会儿一样的现象……

网友:
这个芯片好像比较容易坏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 技术达到顶尖水平,希望多多指教,

网友:
思路很清晰   ,加油

网友:
看来这个是通病了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不错    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通病,不触发,触发掉电的,都直接换这2个电容

网友:
思路清晰  像楼主学习

网友:
武器是亮点

网友:
顶,经验就是走弯路得到的,整个过程应该收获甚多。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现在好多机器5V不出来是电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A:
迅维的高手啊,示波器用的很不错,有机会去学习去。

抓紧时机啊,现在基本离不开示波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B:
高手!思路很清晰

呵呵,也有走弯路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C:
这个机器这个问题修到好几个了

看来这个真的是通病了,不知道3.3v的那个电容会不会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D:
高手就是不一样,向你学习

呵呵,师兄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E:
楼主电源 好高端  ,什么型号 的

电源是普源的,tb搜下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F:
一开始 我也下了一跳  0.4a  这是应该是已经出发的节奏呀, 看完了才知道 原来是 0.04

非常抱歉,写错了,多亏有大师给指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G:
这示波器好像很高端啊

这个示波器很便宜的,不到2000块

网友:
引用 网友AH:
双通抓波,示波器用的炉火纯啊,,,分已加。。

呵呵,多谢师兄大力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AI:
后面有点儿看糊涂了,更换电容后不久OK了么~~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力气研究关机后那个10s问题?高电平的时候那 ...

1.6V是不正常的,芯片保护了

网友:
这个必须加分。。。

网友:
电源真心不错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方便啊

网友:
是啊,价格也很不错

网友:
没有波波赶紧买个,很方便的

网友AJ:
楼主将电容换了后EN1 与EN2有没有恢复0V

网友:
引用 网友AJ:
楼主将电容换了后EN1 与EN2有没有恢复0V

是的,正常后是低电平

网友:
坚持看帖,坚持回帖,学习下技术

网友:
楼主维修的很仔细啊 赞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K:
第一张图那是个什么东西

普源的直流稳压电源

网友:
楼主示波器用的可以!也学习学习!改天买个维修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
什么不说   只想赚钱

网友:
没示波器很难搞定,LZ厉害啊!

网友:
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鼓掌

网友:
论坛有教程的,有空多学习下,示波器很方便

网友:
ACER新机上的这个圆电容都有缺陷,5V杂波,开机掉电,进系统掉电都有可能

网友:
引用 网友AL:
楼主真心历害啊那设备也是相当的牛

这样回复积分多?

网友:
示波器好屌的样子。。

网友(2016-10-12):
楼主你过分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