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460 I3独显,不开机待机电流0.076

楼主(2016-09-12):
联想v460接手不开机,不触发,待机电流0.076,量测3  5v正常,测试到cpu vcore异常,有4.9v漏电,果断换掉铁皮,在上电,待机电流正常0.020,但按开机任然无触发,刷EC BIOS现象依旧,求大神指点

网友:
有点急,请看到的大神多多赐教

网友:
或者分享一下验证过的ec  南桥 bios

网友:
大神都睡觉了么?

网友:
跪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铁皮?什么东西?

网友:
铁皮就是6725  6721管子啊

网友:
通病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
通病,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2016-10-12):
此本也已经修复

网友:
楼主,这是什么问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