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4H不定时掉电故障

楼主(2016-09-12):
此本不定时掉电, 华硕的本子没有板位号, 难修,接收,先上论坛,找通病, 电阻也加焊了, 也换了, 还是不好, 最后,在按开关,起机后,迅速把开关拔掉,正常,看看没有断线, 清清了排线的,插上,开机正常。

网友:
开关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开关板排线的触点脏了。

网友:
华硕的本子开关经常出问题

网友:
我琢磨这会返修哈

网友:
是清洁了一下开关排线就解决了问题了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