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亮机掉电。在触发就触发不起来,拔掉电源就能触发但还是亮机掉电

楼主(2016-09-12):
东芝l600亮机掉电。在触发就触发不起来,拔掉电源就能触发但还是亮机掉电,是什么问题,bios刷过一样的

网友:
应该还是bios,你没有刷对吧。多刷几个试试

网友:
感觉还是bios没刷对

网友:
看看CPU供电稳定不,看看哪个信号不稳

网友:
找好用的BIOS试一下。

网友:
有没有大电容什么的

网友:
故障和我的一样,平台是有的可是 瞬间掉了 是保险烧断引起CPU电压不稳··

网友:
BIOS 还有会不会是供电不稳定 触发开关不装有万用表触发试试

网友:
电压不稳定

网友:
检查开关脚的电压,和开机键是不是漏电

网友(2016-10-25):
兄弟你什么条件都不查怎么跟你说呢

网友:
看一下散热,或者摘掉温控芯片试试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源好信号有问题

网友:
你看板号是不是一样的,可以刷来看一下

东芝L600-DATE2DMB8E0-REV-E显示掉电 BIOS.zip

网友:
东芝的不是cpu 供电的问题多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