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飞天UI410花屏

楼主(2016-09-12):
客人送修时,开机电流只有180mA,更换U60电流正常0.85V(vccsa_sense)但发屏E:\花屏

网友:
说明一下外接一样花屏

网友:
看下图纸,是哪个发LVDS信号的

网友:
双显的话做桥试试

网友:
外接看看·先把内存排除了·内存会导致花屏的·我遇见过一次·害的我连显卡都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