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X42J 黑屏 无灯光 不显示 在线等

楼主(2016-09-12):
换过排线 没有 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 开机后风扇一直在转 开机过几秒直亮第一个灯 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你这要分析时序啊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BIOS 芯片 引脚闪闪发亮   目测是已经刷过了吧

网友A:
是主板问题 拿去笔记本维修去修吧

网友:
可能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主板问题 拿去笔记本维修去修吧

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啊

网友:
什么都没有说 我们怎么知道是哪里问题

网友:
换板子肯定好,不要犹豫 了。

网友:
这怎么回答?工作电流多少,内存过没过?

网友B: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 先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BIOS坏的多 先刷一下

那我先试下刷BIOS

网友:
可以先刷下bios!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机,直接干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型号的机,直接干显卡

加焊 显卡是吗

网友:
来这里问修理不好的直接送修吧

网友:
电流什么的也不说明  换板吧

网友:
直接换板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