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0HKCMB6D0 rev.d BIOS

楼主(2016-09-12):
DA0HKCMB6D0 rev.d    BIOS  下载了两个都 不能开机   从淘宝买了一个 完美亮机

网友:
DA0HKCMB6D0 rev.d    BIOS

DA0HKCMB6D0 rev.zip

网友:
就应该多发点资料

网友:
完美亮机!!

网友(2016-10-20):
我刷了0.48不亮 我之前的BIOS还能跳变两次到0.6 刷了这个只跳变一闪到0.48 不知道是不是BIOS问题、

网友:
0.6不亮机刷了试试

网友:
刷了会开机慢吗?

网友:
不触发,刷个试一下。

网友(2016-11-25):
都说试试最后就没消息了

网友:
请问这个是原厂的吗

网友:
我来下一个试试看,谢谢

网友:
下载了开机是好的

网友(2016-12-26):
我这有一台电流0.4---0.6之间跳动,下来试试

网友:
BIOS好的。亮机快的~。

网友(2017-02-28):
BIOS是好的 开机快 。
本机不触发,开关针脚0.40V  刷此BIOS以为好了 冷机又不触发。原来是CPU和南桥虚焊。做BGA搞定

网友:
不错 开机快。。解 BIOS 密码 。。。

网友(2017-05-24):
试过了,可以亮机,我的机器跑0.6 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