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X230I 重启或者关机。后在开不显示、

楼主(2016-09-12):
一台 X230I 的机器。来的时候 通电无显示。。放电没用。刷了 4M 的BIOS 好了。。但是系统关机。在开 通道无显示。必须要重新刷一次 才 又可以。系统里重启又一样的。。有谁遇到这样的 问题没。。

网友:
BIOS不对吧,再找几个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 刷了 4M 的BIOS时加热了某个部位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