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加电掉电

楼主(2016-09-12):
惠普CQ43加电0.5掉电,求指导

网友:
缺电压不。量量

网友:
看看其他电路正常就加焊下显卡试试,我前几天修的CQ43也是,最后加焊显卡好了

网友:
掉电后还能触发说明缺供电,若不可以触发说明有短路了.

网友:
0.5 有无短路 电压完全不  求助最好多写点

网友:
这样的帖子谁都帮不了你  可能也不要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