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加焊芯片,跑一遍温度曲线。芯片坏的可能性有多少?

楼主(2016-09-12):
问:加焊芯片,跑一遍温度曲线。芯片坏的可能性有多少?
大家有没有留意,有时候,明明显卡问题,加焊能解决。偏偏跑一遍。坏了,板子也预热。。。
还有更郁闷的,bga好了,洗板水刷刷。后来不亮机的!!!
各位作完bga,要不要用洗版水冲冲,刷刷?
芯片
显卡

网友:
看什么芯片啊,英特尔还是AMD,AMD有的芯片很容易坏,还有那种打黑胶的,也容易爆珠,洗板水刷刷是你不小心把小元件刷掉了吧,建议做BGA之前先拿手机拍照,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对着看一下

网友:
不洗版水冲冲,刷刷敢通电吗?

网友:
不怕麻烦了最好重置下,芯片虚焊一般是晶体虚焊了,

网友:
我这做完BGA都会习惯性的处理干净 温度正常 芯片坏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我现在做BGA先上部165 下部205拷机20分钟 很久没爆过芯片了

网友:
刷完用鼓风机吹两分钟,屡试不爽

网友:
现在我只把芯片周围的油擦一下,外观好看点,芯片底下不动。INTEL的桥随你折腾经得起考验。AMD的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