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天X611 修改BIOS 解决开机慢。

楼主(2016-09-12):
板号:P150SMMB-0E   EC  加 BIOS

P150SMMB-0E 2m.zip

P150SMMB-0E 4m.zip

网友:
前排要分数

网友A:
板号一样的,型号也一样的,刷完直接不亮了,一直掉电重启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号一样的,型号也一样的,刷完直接不亮了,一直掉电重启中

掉电重启 三次就亮。。你不会没修过 蓝天机器吧。。

网友B:
X611 换了内存,刷了BIOS 都会 掉电重启三次然后才亮机器。以后每次开机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X611 换了内存,刷了BIOS 都会 掉电重启三次然后才亮机器。以后每次开机就正常了。

试了没用,我下了别的亮机慢的,我的机子是亮机后过会掉电,示波器对比了下,发现是SLP3信号先掉,准备报价换桥了

网友B:
掉电,跟桥没关系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掉电,跟桥没关系吧。

你觉得哪个可能性大点

网友C(2018-02-27):
楼主的BIOS刷了之后反复重启,不是三次的问题,几十次了还是不亮;刷朋友发给我的10秒左右可以亮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BIOS刷了之后反复重启,不是三次的问题,几十次了还是不亮;刷朋友发给我的10秒左右可以亮机.

X611  好 几个  板号 呢。。 还得用 原BIOS 刷 才行。。

网友(2018-04-14):
BIOS是假的,都别下,一直循环重启

网友D(2018-05-25):
问题BIOS,刷了会掉电重起,不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BIOS,刷了会掉电重起,不正常的,

这款 机器 板号很多   还得看  白色 贴纸。。。

网友:
bios 不行  下了一只重启

网友(2018-07-08):
有个山寨机,起源笔记本也是这个板号。。刷来试试。。。。

网友(2018-11-07):
刷了之后确实断电重启 本来开机慢

网友(2020-08-22):
下载来试试看。。。。。。。。。。。。。。。。。。。。。。

网友(2023-11-19):
能用吗,正好修到这机